显示器闪屏,但不是高压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6-01-27):
修一台显示器,本来高压闪一下灭了,就换了灯管,换灯管后高压还是保护,然后就去保护了,灯管能常亮,插上屏线,vga线,有时候出来图像,但是图像乱跳,好像哪里电压不稳定一样,还有事后白屏, 让后把灯管外接,看看是不是高压跳,灯管外接出来后,屏幕跳的同事高压,却不跳, 但屏幕跳的时候是局部跳,不是整个屏幕,这种现象怎么找思路???

网友A:
直接给驱动板加点5V  高压也用自己的测试攻击点亮 ,那你就很快判断是什么电源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也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驱动板加点5V  高压也用自己的测试攻击点亮 ,那你就很快判断是什么电源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了个屏没事了

网友:
有台同样的症状,满屏乱跳,时而白屏,用点屏套装也这样,估计逻辑版坏了

网友:
看来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局部掉是不是换灯管的时候弄到液晶下班的软排线了?

网友:
很多屏坏了,就这个现象。

网友:
换屏就好了?

网友:
建议高压和灯管一起换是同时的      不要进入死循环

网友:
懂逻辑板的话这屏还有得修

网友:
照楼主所说应该是屏坏掉了吧!

网友:
简单,还是灯管换的不到位,以后进些LED灯条套件,简单,省事,虽然稍微贵点,但是对自己,对客户都好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逻辑版坏了吧

网友:
按白屏的思路去修,会有收获。

网友:
是逻辑板坏了。主要检查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