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楼主(2016-01-27):
求助!戴尔LA-9981P开机运行掉电,求解

网友A:
检查各出供电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出供电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他进系统或者PE就掉电   不进就不掉

网友:
查看主板温控电路和硬件侦测电路,

网友:
掉电看下是不是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进系统或者PE就掉电   不进就不掉

进系统或PE掉电就注意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