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2301TX 板号R33 掉电 已解决

楼主(2016-01-27):
拿来可以开机,有时候都可以看到logo。然后掉电,再次触发,触发不了。拆机发现有几处有轻微腐蚀。处理了下,

待机电流
有时候回跳下到0.0117,心想待机处有轻微短路,找3valw有正常.12valw也正常。

后来用示波器量了下12valw 有问题滤波不良

更换后,开机看看 电流跳变到1.2 有时候1.3 就往下掉 0.9    0.2    0.0113.还是一样。
看来还有问题。
找EC过热保护脚低电平有效,实测3.3v正常,
本来想找slps3来对比没有(本人小白一个),找了个maion

cpu缓慢下降然后才掉的maion
vtt1.05 和maion一起掉的。
BIOS已经刷过好几个。都一样。
求引导

NBSWON1#为1.25V 电压不对 更换电容后变成3.3v但是待机电流变成0.0027,可以出发到0.8A,然后掉电可以在此触发现在可以开机,但是接上硬盘开机到1.2a就不动卡到哪里
开机接U盘进pe可以不会掉电死机现在就是接硬盘问题。从新刷bios,亮机
顺带大声喊下,烧机是怎么个烧法。。。。

网友A:
继续更换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更换bios试试。

积分都快用光了,所以发帖搞点积分在来下bios

网友:
工作台很干净啊

网友:
桌子还是前几个月自己打得。。

网友:
积分都快用光了,所以发帖搞点积分在来下bios

网友B:
是不是开关小板挂了啊,你看下触发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关小板挂了啊,你看下触发脚电压

NBSWON1#为1.25V 电压不对 更换电容后变成3.3v
但是待机电流变成0.0027,可以出发到0.8A,然后掉电可以在此触发

在刷过bios看看

网友C:
烧鸡少公共点啊 或者接电感条一定电压烧啊

网友:
楼主理论和经验都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少公共点啊 或者接电感条一定电压烧啊

可调电源怎么调

网友D:
对比腐蚀元件是什么信号,看故障象少信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比腐蚀元件是什么信号,看故障象少信号掉电。

现在可以开机,但是接上硬盘 电流卡到1.2A不动 不显
开机接U盘进pe可以不会掉电死机现在就是接硬盘问题。

网友E:
A我想问一个楼主, 这个机器的开机电压是1.25V左右吗?还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A我想问一个楼主, 这个机器的开机电压是1.25V左右吗?还是3.3V

NBSWON1#为1.25V 电压不对 应为3.3V

网友:
NBSWON应该是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