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2个usb不能用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27):
           前天客户送修一台苹果笔记本说是不能用usb,我接机发现 触摸和 usb都不能用。然后插u盘右下角有提示        说是 前一个usb设备不法识别。  。 然后重启进入选择启动模式发现 触摸能用了。(应该是系统问题或者驱动问题吧,) 但是usb还是不能用,然后迅速拆机 找到 usb 接口附近看看有什么收获。 发现确实没什么收获。

            然后操起万用表打阻。没发现问题(阻抗很大),(用的是新的万用表fluke 17B)以前都是用的几十块的小红。(ut39a)  ,然后跑线路发现电感不怎么通。刚好同事在修一台苹果白屏。我拿来测量发现那台是通的。0.03 。我这台 0.3.0.4左右。 2个都是差不多,我还以为是好的呢,然后找料板换掉

          进系统测试。                                 完美识别,。
                  还好是这样的简单的问题。如果复杂就不好修了。
                   第一次修苹果。
                    连版号在哪都不知道,。

本来这种小问题不应该发帖的,但是最近论坛政策变了。所以我为了生存也要积极参与论坛的号召,大家加点分好吗

网友:
本来这种小问题不应该发帖的,但是最近论坛政策变了。所以我为了生存也要积极参与论坛的号召,大家加点分好吗。

网友A:
楼主更换的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更换的是什么元件呢

晕,没看懂吗。 换了2个电感,

网友:
就是一个组合电感吧,直接两条线直连搞定,
上次弄过一台,键鼠不能用的,电感没断,换了才好,

网友B:
鼓励楼主多发维修经历    没有想到也是JAY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励楼主多发维修经历    没有想到也是JAY迷啊

呵呵。这图你都认得出来,很多人不认识。谢谢加分鼓励。

网友:
电感有问题 应该阻值会稍微偏大一点 一般这种USB不能用也没什么能查的  供电正常了 就是这两根信号线了

网友:
呵呵 楼下的 牛A与牛C 之间、哈哈!挺有意思啊1

网友:
政策就是影响大啊,还得多发贴啊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管问题大小,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不管问题大小,经验都是可以借鉴的~!!

谢谢回复,加个分鼓励好吗

网友:
这个电感是通病 修了好多 实在没有的换直接用导线连起来也一样

网友:
usb5V供电 电感么?

网友:
楼主果然是牛B

网友:
换了电感么  哈哈哈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借鉴了

网友:
楼主理论和经验都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直接飞线完事....,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啊,有对比修就好修多了

网友:
最近修苹果的案例挺多的 楼主收钱收得爽吧

网友D:
这逼装的,必须给10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逼装的,必须给10分

兄弟,谢谢啊,给力啊,你这版主是不是花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谢谢啊,给力啊,你这版主是不是花钱买的。

不用花钱,迅维还发工资,下次招募版主我通知你,你去应聘

网友:
飞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有电压拉低吧  导致USB 不可以用吧

网友:
这技术也还是不错的呀

网友:
还是这帖子看着得劲,能看懂

网友(2016-03-14):
前两天修小白也是USB用不了,简单飞线搞定

网友:
呵呵电感还有这样坏的,我遇到几个USB的不能用都是bios关闭了     不是苹果

网友:
LZ 真幸运,遇见电感坏,捡钱包的节奏。苹果的板号还是笔记本好找的,现在基本都是820开头的

网友:
鼓励多发苹果机器贴。

网友:
两个USB口不能用吗?  俩电感都坏了?

网友:
是一个USB上的两根数据线电感坏了吧  ?

网友:
不过电感这东西坏的还真少见   这个应该算是苹果的一个通病了吧

网友:
苹果版号很小,一般都是820开头

网友:
苹果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usb数据线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