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21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27):
接到一台E1-421笔记本,客户描述进水,拆机发现一大片水渍,PU4芯片有一角断线,拆下实上线,再把芯片上回去,把其它地方清理干净,通电待机偏高,0.14A,再换一片PU4,还是无果,量PU4也无短路,不知道应该查哪些地方

网友:
现在可以触发吗  触发了 那些电压没有 出测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待机偏高检查线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经过图纸分析,查出就是PU4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