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显示内存示波器测试已跑马。。。已修好

楼主(2016-01-27):
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REV:1.0
故障:开机不显示。
通电电流0.88~0.99~1.18A不显示。
罪魁祸首已浮出水面。。。请看图

网友A:
估计是R231掉了
我看你的BIOS焊接,焊工也是了得啊,兄弟。我服

网友:
这个电阻是3v上拉的电阻、楼主是根据什么判断的是这个问题呢 ?

网友:
建议你侧面看下南桥有没进水,修过很多G470都是南桥进水,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这个电阻变阻值了对吧。。还是你们一个一个的去测量电压?

网友:
进水?敢问大哥怎么找到并确定R231的,拆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R231掉了
我看你的BIOS焊接,焊工也是了得啊,兄弟。我服

二修机。。。谢谢

网友B:
思路写出来 让兄弟们学习下

网友:
为什么搞他,怎么想到的啊

网友:
给我们点思路啊

网友:
我估计是对比料板,查到的,

网友:
是R231掉了吗,还 是坏了

网友:
是R231掉了还是坏了,没有搞明白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楼主高傲。。什么都不肯说

网友:
我看你的BIOS焊接

网友:
没看到我回复的:此机为二修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写出来 让兄弟们学习下

内存。BIOS已出波波,硬启动已完成。

网友:
这个没点位 难找出来。不细心肯定修不好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