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1945C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6-01-27):
LG E1945C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黑屏  有显示就是LED背景灯不亮  然后重复按N次 开关  会亮起来  不知道是哪里的毛病啊 求大神们指教一下 谢谢 现在每天早上开机运气好开几次就正常  有时候要开关几十下才行 崩溃啊

网友:
先找个led灯条替换一下试试!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LED灯或者LED升压板,电源板都有可能,先拆开机器看下板子上外观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看看升压部分

网友:
这种只能用替换的方法,八成是主板问题。

网友:
高压条的问题吧

网友:
拆开先看看电源板电容有鼓包的吗,   再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一般就是LED升压板的故障。遇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