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 待机0.005 公共点电压只有6v,求助

楼主(2016-01-27):
PQ52管子已经换过了。。。

下面是充电芯片的功能条件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供供电电压 你可以先忽略充放电!先检查保护隔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供电电压 你可以先忽略充放电!先检查保护隔离吧!

不知道该查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供电电压 你可以先忽略充放电!先检查保护隔离吧!

你也是实地的?不能相信啊。充电芯片就是保护隔离,在这不是充放电。

网友:
断开/换/处理PQ9 PQ56试一下。

网友B:
刚看错了,呵呵。你看是不是PR227问题,分别断开PR229,PR22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看错了,呵呵。你看是不是PR227问题,分别断开PR229,PR223

我刚刚测了pr227 阻偏小很多,我换了一个150K,我以为好了。但是公共点只有4.8V了。、我分别断开pr229,pr223.还是一样。pc202也换了

网友:
楼主理论和经验都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D:
我感觉pc202和pc204有点可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pc202和pc204有点可疑

已经排除了。

网友:
拆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
相关电阻都折了还是这样,断开高压电阻,看高压有不?还有前级的稳压D也危险最好一起折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测了pr227 阻偏小很多,我换了一个150K,我以为好了。但是公共点只有4.8V了。、我分别断开pr229,pr ...

如果断开其它三路都还有问题那可能是公共点有问题

网友:
直接短接PQ52的3.4脚看看公共点正常吗

网友:
拆掉PQ9试试。或者最好还是用原装适配器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断开其它三路都还有问题那可能是公共点有问题

我自己也判断出来,公共点有短路。

网友:
保护隔离坏了 或者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公共点对地值多少。

网友:
我刚修一个,和你的一样吧,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509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