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康佳led32m2800pdf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1-27):
康佳led32m2800pdf开机不显示,不接左边屏线,左边白屏,右边暗屏;不接右边屏线,右边也白屏,左边暗屏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20Files/932495377/Image/C2C/18LY5ZB516~R$B6_FNC4N8A.jpg

网友:
最好上传下图片好让大家帮你。

网友:
开机有坚线,1秒坚线消失然后暗屏,可能屏挂了第一张图。由于坚线消灭太快,图是网上复制    拆开右边屏线右边白屏,左边暗屏第二张图;拆开左边屏线左边白屏,右边暗屏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上来,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
这个三合一电源一体板,一条总屏线连—体板跟逻辑板;逻辑板有两条屏线分别接屏左右两边,麻烦各位帮我分柝下;是屏坏了还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显示屏,逻辑板有两块。中间有一条屏线相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显示屏,逻辑板有两块。中间有一条屏线相连

请问故障跟我—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故障跟我—样吗

不一样,我的是高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我的是高压保护

你好!你有bois吗?想刷bios试下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B:
你好!可以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讲解下吗?

第一张像是屏上图像解码芯片坏,后边像是去动版问题

网友:
找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显示屏,逻辑板有两块。中间有一条屏线相连

跟你的不是同型号

网友:
很多谢你分析,实在没那个bios,第一张图片开机出现坚线但坚线马上消失,然后暗屏,第二/三图片没插屏线出现现象,当然开机也出现坚线,白屏那边没出现,暗屏那边出现,但坚线马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