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W22WS显示器不定时黑屏电源指示灯没有反应求助

楼主(2016-01-27):
三星TW22WS显示器不定时黑屏电源指示灯没有反应。重新插拔电源恢复正常。bios刷过  5v次级电容全部换了   按键板取掉。故障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通用板吗
原装
太贵了

对啊  ,改通用的、

网友C:
分给我加上吧,我告诉你,是按键的问题,,,换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给我加上吧,我告诉你,是按键的问题,,,换了它

按键已经取了。谢谢不过你没有看清楚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整块电源板代换

网友D: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行吧,重点在黑屏的是时候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  和50V 22UF 电容  还有辅助供电的整流二极管

网友:
网友们回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改板吧兄弟

网友B:
改通用板吗
原装
太贵了

网友:
你为啥只更换5v的滤波电容呢,为啥不把12v的也换掉?看你这故障现象像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E:
先看看黑的时候电源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要就正常应该就是驱动板不稳定的。

网友:
高压的反馈回路呢?

网友F:
应该是灯管和高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灯管和高压问题。

三星的通病是驱动板和按键。这个显示器是返修。以前的情况是用10分钟开始闪屏。老是数字模拟切换。我吧按键板取了。然后检查5v电容一个偏低换了。闪屏情况没有了。但出现不定时黑屏,按开关没有反应。断电重新接正常。一般一到二天来一次。。不好办呀。我程序也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行吧,重点在黑屏的是时候测电源板输出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  和50V 22UF 电 ...

问题是一到二天来一次。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算他黑了你拆开测量的时候已经正常了5v这边全部换了12v的全部取下来检查了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看看黑的时候电源板的供电是不是正常。要就正常应该就是驱动板不稳定的。

现在发不了快递了。本来想改通用驱动板免的出问题。就在成都定了块原装二手的。少赚60块呀。原装这款太贵了

网友:
取掉键板不行,必须把按键板的小按键全部换掉

网友:
我遇到过AOC的,故障一样,把按键全换了就ok

网友G:
曾经修过DELL的这个故障,不止一例,换驱动板上的25V 50V迷你电容,希望你借鉴

网友H:
3.3V,1.8V.1.2v.这些供电也必须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3.3V,1.8V.1.2v.这些供电也必须正常。

正常
的电压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改通用的、

通用的不发货了。过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曾经修过DELL的这个故障,不止一例,换驱动板上的25V 50V迷你电容,希望你借鉴

是的之前也碰到过一例把25V的迷你电容换了故障就解决了!楼主试试吧!

网友I:
最好找其中个板子代换试了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最好找其中个板子代换试了才知道

我已经换了驱动板用了24小时了还没有出现问题。在用48小时没有问题就交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换了驱动板用了24小时了还没有出现问题。在用48小时没有问题就交给客户

这个毛病,是驱动板上的供电不稳定,达不到主芯片的要求,

网友J:
型号都说不全。还怎么让人猜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过 17的三星显示器类似这个故障 是驱动板问题 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换电源芯片

网友:
用排除法吧,也就那两块板

网友K:
在黑屏的时候你有没有量过驱动板上的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J:
型号都说不全。还怎么让人猜故障。

三星TW22WS显示器不定时黑屏电源指示灯没有反应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黑屏的时候你有没有量过驱动板上的1117?

检查不了。黑屏以后开机的时间都正常了。这个问题不定时,说不一定用1到2天都没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下各电压是否正常,不然就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着是驱动板的电压问题,拆驱动板的电容测一下容量。

网友:
黑屏的时候在测下电源板输出电压。测试结果公布出来在回复你

网友:
最便捷的方法替换法。锁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换掉就是了

网友:
先改个电源板看看,确定是驱动板问题呢还是电源板问题再修

网友:
改个电源板看看还黑屏不

网友L:
重点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点查灯管和高压板

已经解决了。换的驱动板。谢谢你关心

网友M:
按你发出的问题,还是电源控制芯片的反馈,电流保护。。。(建议检查漏电。。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按你发出的问题,还是电源控制芯片的反馈,电流保护。。。(建议检查漏电。。电容。。)

电容全部取下来量了的。全部正常。我一气之下换了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恭喜你搞定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电容全部取下来量了的。全部正常。我一气之下换了驱动板就ok了

恭喜你搞定了。。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恭喜你搞定了。。赚钱了

赚的少呀,主要是原装驱动板太贵了

网友N:
你都搞定了,还在悬赏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都搞定了,还在悬赏求助

年前发的。还没有找到怎么取消

网友O:
是定时黑屏还是不定时黑屏,要是定时黑屏一般是某个原件发热造成,可以用热风枪逐个加热某个原件,看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定时黑屏还是不定时黑屏,要是定时黑屏一般是某个原件发热造成,可以用热风枪逐个加热某个原件,看故障现 ...

不定时。搞了好久。正常的时候可以用2天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