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BXMWEI

楼主(2016-01-27):
一。故障现象:加电掉电,不认网卡(找不到硬件)。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接着自己循环启动掉电,后来刷BIOS后故障依,换了个电源后正常跑码亮机……但是不认网卡,继续刷BIOS(再次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奇葩问题)解决不认网卡问题……
     维修方法:刷各种版本BIOS(此板BIOS16MX-25L6405DH)最后解决不认网
卡和启动Windown卡屏 暗屏的问题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wOTI5M3w4NDEwNDFkOWU3NGJiOTJkMmEyNGY0ODY2NzQ5YjFmMnwxNzY5OTU5MzIy&request=yes&_f=.rar
二.:故障现象:加电不显。有时候加电不显跑马卡跑B2(原BIOS)亮(试过集显可以亮),
BIOS后每次都不亮跑马卡跑32-60-92-99-d6……替换显卡后每次都能亮

机,将他的显卡和别的可以点亮的板子互换后两个每次都可以点亮亮时跑

A2
    再刷BIOS后亮机跑码卡跑A3……
维修方法:刷BIOS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AwOTI5NHw5OGNiMTkxOTg1OGU3ZGViYzNjNzM2YzFkMWQwMzkxZnwxNzY5OTU5MzIy&request=yes&_f=.rar
三.故障现象:不加电。插上ATX电源后测量开关针上电压只有2.2V左右感觉不正常

       当我正在寻找哪里不对的时候突然感觉手被什么烫到了 仔细摸了摸才发
       现有个跟MOS管长得很像的管子PU300很烫型号: APL10
       85 拆掉APL1085后本来不应该通电的,结果通电后又被烫到了
       南桥(单桥)附近的一个10欧姆的电阻R388插电瞬间隐约看到冒烟的
       痕迹。拔电后测量发现此电阻R388一端对地10欧姆左右一端为0感觉
       不正常拆掉此电阻后再测发现一端对
       地400左右一端换是对地0  顺便测了测发现此电阻对地正常一端和
       APL1085的1脚是相连的.于是测了南桥供电电容发现短路。。。很郁
       闷,本来拿到板第一件事就是测短路竟然让我忽略了。。。。。。。换掉南桥和
       APL1085后再次通电不加电加电掉电重复加电,,,,,折腾了半天换了
       个电源正常加电了...(APL1085直接用NIKOS L1085D
       G可以替换
 维修方法:换南桥和三端稳压管APL1085

位置图没有上传上去 就这两张临时图片和相应BIOS 仅供参考 第一次编辑发帖写的比较乱如有不对之处还望多多理解……

网友:
出来怎么是链接,可能论坛上有吧不懂不懂。复制网址可以下载哦

网友A:
写的有点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的有点乱了。

是呀是呀从小最头疼的就是写作了

网友B:
16脚的BIOS芯片在主板上比较少见啊

网友C:
写得有点乱,三张主板两张刷BIOS解决?一张换1085与桥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脚的BIOS芯片在主板上比较少见啊

恩对滴。也没有读取那个的玩意,8M的BIOS模块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有点乱,三张主板两张刷BIOS解决?一张换1085与桥是这样吗?

对滴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