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 板号:H61H2-LM3 v1.1无复位,无集显

楼主(2016-01-27):
今天送来一台联想机子,上电开机无显示,估计很容易搞,以为是内存什么的,或者放放电电就好了,拆开机箱,把这些都试一试,再上电还是不亮。。。。。。。
好吧!拆板!!

拆下板第一步,先打对地值,打值就不拍了哈,对地值正常,上电测电压,内存1.5V,总线1.0V,桥1.8V,SA 0.9V,CPU1.1V,测到集显供电时,0V,不正常,其余的电压都正常,这板是6系列的,想要出集显供电,必须有复位,于是马上去测一下PCI-E的A11脚,0V,不正常,6系列的板子是没有时钟芯片的,于是直接测PCI-E的A13和A14脚,都有0.37V,正常了。时钟出来了,还没有复位,按照时序的顺序,时钟出来了,还需要PWROK和SYS PWROK这两个重要信号,只能找图纸了,上迅维网找了个版本1.0的图纸,位置号一样的,又快没分了啊!各位加加分,谢谢!!

打开图纸马上找这两个信号: 这两个信号是桥发出的,桥的供电条件先不管了,找原件测测电压看看先!

先找PWROK,测R213有3.3V正常,R213没装,我测的是露铜位置

PWROK正常了,下来找SYS PWROK信号了,R482和R489这里,找了我半天时间都找不到,这两个也是不装的,于是看到它是有VR_READY转换过来的,找到VR_READY,如下图:测MN28的D极0V,正常应该是3.3V才对,找到问题所在了,看MN28的的条件:如果VR_READY要为高,MN28要截止,G极必须为低电平,于是测G极,4.7V不正常,正常MN29需要导通,再去测MN29的G极,2.5V左右,正常啊!+VCC5V分压的,G极2.5V应该要导通把5V下拉啊!于是把MN29换了。再上电,哈哈,看后面!!

亮机LOGO出来了!!!

最后谢谢各位兄弟姐妹们这么耐心看我的帖子,如有不足,错别字的地方,还望多多指教!!!谢谢,加点分哦!

网友:
不错,怎么这两天都在搞这个板子....

网友:
天冷了!板子反抗了,呵呵!

网友A:
也就是说时钟正常后,复位之前还需要PWROK和SYS PWROK这两个信号正常后才能有复位的是吧
楼主6系列的时序掌握的不错嘛!!!

网友:
路过,学习了

凤城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时钟正常后,复位之前还需要PWROK和SYS PWROK这两个信号正常后才能有复位的是吧
楼主6系列的时序 ...

对的,时钟有了,还要它们2个正常!

网友:
有图找件也难,经典好贴。

网友:
贴写得很详细和明i白,图文并举我们看了很受用,挺好的文章,cpU电源好信号故障,

网友:
6系列时序还不是很理解。不过出不出集显分析得比较透。

网友:
LZ写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时钟有了,还要它们2个正常才行。

网友C:
电路分析的很好!本来没看懂,配着文字解释看图,也看明白原理了

网友:
好帖  要是图纸放上来就感谢了

网友D:
H61的板子有些是跑码后快显示时才出来的,有些是CPU电压正常后就出来了

网友:
严管版块,无意义的回复属于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分析的很好!本来没看懂,配着文字解释看图,也看明白原理了

图文并茂的帖子确实能让人看得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5865-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 ...

非常感谢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5865-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foru ...

图纸论坛有了!或者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的板子有些是跑码后快显示时才出来的,有些是CPU电压正常后就出来了

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E:
楼主,加分了,。告诉我哪个是集显供电吧。。还有。。SA0.9是什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的,时钟有了,还要它们2个正常!

有复位也不一定出集显

网友:
关于论坛搜索的使用方法之前也有帖子专门介绍过,用什么方式来搜索比较容易搜索到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论坛有了!或者我发给你

论坛有这个图纸,我连接已经回复给那位朋友了

网友D:
对于INTEL PCH的板子还没有具体研究过,因为修的也不是很多,你要是修得多可以多多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分了,。告诉我哪个是集显供电吧。。还有。。SA0.9是什么啊

集显电压是在CPU座附近与CPU供电挨得很近,一般也是由CPU电源管理芯片控制的。SA电压一般叫他总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复位也不一定出集显

是的有些板要跑码后才出来的

网友G:
联想的图纸不是太好找?联想的一体机主板估计也是代工的,有图纸都好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INTEL PCH的板子还没有具体研究过,因为修的也不是很多,你要是修得多可以多多分享一下

以后修到就发帖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分了,。告诉我哪个是集显供电吧。。还有。。SA0.9是什么啊

看到主板图吗?左边那一项就是!SA电压,版主给你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复位也不一定出集显

按时序来没复位肯定修复位咯!复位有了,没集显,再找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的图纸不是太好找?联想的一体机主板估计也是代工的,有图纸都好搞点。

精英代工的吧!我下的图纸就是精英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估计是通病

网友(2016-03-01):
不错的例子,值得学习,经过非常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图有真像,有图好修板。楼主的底子很雄厚,顶一下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bios发出来呢    真心难找啊

网友:
很详细的步骤 楼主加油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啊,要是我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板就容易了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怎么办呢?跑线能跑得出吗?像这种有些零件不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