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6-01-27):
HP g6 时显时不显 不显的时候电流是0.3

网友:
我有一台hpcq40,有时一开机就显,有时开半小时都不显,但过一会在开又显,一直这样用了半年了,

网友:
什么芯片主的

网友:
电流0.3是检查各大供电、二级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