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V450 LID_SW# 无电压 导制的不开机

楼主(2016-01-27):
今天接到台 V450 机子   (和 Y430 机子一样)   问题是不开机     拆开机子 板号是  LA-4142P   论坛有 就不上传了   先打了电感 阻值  都正常   再通电 测量   3 V
5V  也有    南桥 晶震  有电压差 起震了    开关上也有  17V 电压  按开关有高低高的 的跳变  那现在 问题应该就出在  EC 上了 首先 就找 EC 工作条件    有待机 不开机 先就打   LID_SW#  呵呵  LID_SW# 为0V  不正常   看图纸 LID_SW# 由 U19 输出   拆掉  U19 开机  OK咯 收工咯!130 到手 (商家的 客户两百以上)

网友A:
LID  很多事他引起的

网友B:
这个维修漂亮思路非常的好 秒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很多事他引起的

嗯   有待机不开机  首先就想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漂亮思路非常的好 秒机了

天天修这种都安逸 哈哈

网友C:
LID_SW# 是不是休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_SW# 是不是休眠啊?

对的  朋友  U19 就是休眠 的管子  拆掉就行了

网友D:
楼主这样子就没有了合盖关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样子就没有了合盖关机了吧

嗯 休眠就没有了 呵呵  一般这种问题 我都直接拆了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