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5换灯管 小白帖 大神绕道也可指点指点!

楼主(2016-01-27):
        时间:上午10点
        地点:江西省九江市
   最近下雪了,天气转凉,店里生意很是清淡,这么冷的天也没多少人愿意出门!闲话话不多说进入主题

  今天客户拿来台东芝笔记本,说是不亮机。型号如图:

   二话不说直接上可调压电源,因为时间紧就没有拍电流图了。仔细看看电流,好像已经亮机了啊!顿时外接显示器,亮了诶我擦!当时就明白是屏的问题了,然后拔掉电源。看到屏幕好像略微有点闪动,难道是暗屏?想到这心中一凉,再次上电,看到了上面要亮一点,下面暗一点,难道是灯管问题?
算了拆机吧!拆下了屏。。。

灯管这玩意真是有点麻烦啊,小心翼翼的取下灯管再小心翼翼的焊上锡!还有那坑爹的钩,不过总算完成了

屏的图没怎么清楚,三星的屏!手机上是蛮清楚的!!!好了,换完灯管,上机OK.由于时间原因没有亮机图!
各位大大求加点分小白不容易啊!跪求各位大大了

网友:
祝各位加分的大大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网友A:
可能你没有写清楚,判断是不是灯管问题,你写的那些分析有点少。

网友B:
你这也太简单了,说的,没有意外也要把祥细的步骤说一下,想分想疯了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详细步骤分享一下。

网友D:
是暗屏,灯管老化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太简单了,说的,没有意外也要把祥细的步骤说一下,想分想疯了

请教一下大神应该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暗屏,灯管老化引起?

嗯,是的,碰过几台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把详细步骤分享一下。

嗯嗯,多谢提醒,下次会注意的!小白第一次发帖,不知道该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有写清楚,判断是不是灯管问题,你写的那些分析有点少。

嗯,我也觉得,小白第一次发帖!不知大神有没有好的帖子推荐小白学习下!

网友B:
比如判断的依据,拆的难易程度,是用破坏法还是拆屏法换的,焊的难易等,说的不好听,请别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判断的依据,拆的难易程度,是用破坏法还是拆屏法换的,焊的难易等,说的不好听,请别介意

没事的。小白第一次发帖,这些的确没有考虑到下次会注意的,还要多谢你提醒呢!

网友E:
刷一下信号板上的BIOS,试试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
lvjingang -2 严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一下信号板上的BIOS,试试是否解决问题

GG,我这不是求助帖,OK?

网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给维修新人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