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跑0.3A不出CPU电压维修

楼主(2016-01-27):
接同行送修的一台G470,故障现象是电流到0.3A。经检测,发现CPU和集显供电没出。ISL95831的芯片本本板号:
测量ISL95831芯片的条件,发现VDD电压不对,只有1.6V

追查+5VS来源,发现是通过U38管转换过来的

实际测量,+5VALW已到5678脚,而123脚只有1.6V。测其控制极,发现无电压。可以发现,控制极受Q110控制。U38是N沟道管,在这要为高电平才能导通U38管。所以Q110的SUSP应该为低电平,让Q110截止才是正确的。实测,发现SUSP是高电平,那肯定有问题,再追SUSP。

发现受控Q117三极管。测得2脚为高电平,那此时Q117应该导通拉低1脚,实测1脚没有被拉低。Q117坏,直接换件。

通电后,电流跑上去了。接屏,亮机。

总结,ISL95831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不出CPU电压。

发个贴不容易,觉得简单的手下留情 不要扣分。觉得好的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楼主 思路不错,结合实际有图有话,一看就懂了

饮水。思源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顶,思路清晰,学习了,有人发现第一个MOS管U38 的G极为低电平,就会把Q110摘掉不装。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很有条理。

网友:
真不错,结合图能看懂得

网友:
厉害啊,表示入行半年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啊。让新手看的明白,缺少+5vs造成CPU供电不工作!

网友:
问题虽小,但帖子写的通俗易懂,给加分支持....

网友:
  写得清楚   简单明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95831这个芯片感觉有太多东西要学了。

网友:
学习了   susp信号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牛逼 这机器修的 原来是转换电压问题 楼主简直秒杀

网友:
我记住了二次电压+5vs给95831供电的。

网友:
把Q110直接拆掉不知行不行?

网友:
贴子很好,两分加上

网友:
这个机器的这个故障在论坛有人发过

网友:
嗯,看标题我想复杂了,我还以为桥没发H_PWRGD

网友:
基础工很扎实,已加分

网友:
小白都看懂了 楼主 思路清晰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