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不开机

楼主(2016-01-27):
MBX-268刚开始能开机,现在开不了机,电流一直是跳变,反复重启,不插内存不掉电,这什么情况?

网友:
不上内存看看电压都出来不?

网友:
刷下BIOS先

网友:
同意楼上,试试看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不上内存不掉电的话,应该是集显电压的问题啊,好多都可以刷BIOS解决。

网友:
你先查下供电对不啊 内存的 SPD 这些都要查啊  先查了再说吧

网友:
换一个内存条试一下

网友:
wo TM就点了一下  积分就蹭蹭的掉 不科学啊  应该采用询问机制的

网友:
最后是bios问题,论坛里下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不插内存不掉电的情况,最后我换了根内存后OK了

网友:
啪啪啪啪啪啪

网友(2016-02-26):
我的和你的一样问题,楼主下的是哪个BIOS啊

网友:
现在的 电脑 BIOS问题 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条座虚焊

网友:
之前亮过机的,后来又不显,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了。下个试试先

网友:
这个机器是amd的吧!!!!

网友:
你也没说清楚是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