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已经不认希捷硬盘,新手求助啊!!!

楼主(2016-01-27):
最近打开电脑发现进不了系统,进入主板BIOS的启动引导选项发现硬盘不见了,开始以为是硬盘数据线的问题但换了根数据线故障依旧,进入PE系统也看不到硬盘的分区,贴耳可以倾听到硬盘的电机声,用MHDD也可以检测出硬盘的信息,说明硬盘上的电路板是好的,怀疑是硬盘出现了坏道。但我不敢做坏道修复怕破坏硬盘中的重要数据。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尽量保留住硬盘数据的条件下修复硬盘?能否介绍一个大概的修复流程,能具体一点就更好了。本人是新手,拜托各位!

网友A:
如果没有敲盘声,很可能是希捷固件门吧,恢复数据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B:
把sata口擦一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sata口擦一擦试试

多谢提醒,但我试了一下,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敲盘声,很可能是希捷固件门吧,恢复数据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我的硬盘是4年前买的希捷7200.12.500GB,这一系列的也真的会出现固件门吗?

网友:
如果认不到硬盘那也做不了数据恢复啊,都认不到了你怎么回复,首先要解决认不到的问题吧

网友:
有重要数据就不要自己搞了。否则。。。。。。

网友:
用HMDD的SCAN功能扫描坏道(不设修复坏道)是不会破坏数据的,这是常识!

网友:
想要数据的话,自己还是不要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