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70笔记本电脑,认不了硬盘,求思路

楼主(2016-01-27):
联想E40-70笔记本电脑,认不了硬盘,测硬盘电压有3.3V 5V都有,就是不转,换过U13

网友A:
最后查到 Y1晶振坏,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差分时钟 ........不行倒退追

网友:
呵呵,不认硬盘相对容易点吧

网友:
硬盘数据线 量下对地阻止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查到 Y1晶振坏,换后一切正常

晶振引起不认硬盘倒是少见,不知道你说的Y1晶振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
数据线打值,硬盘时钟,还有硬盘需要的所有供电都要测,

网友:
你也没说是桥的晶振吗? 频率是多少?

网友:
供电和时钟都查了吗?还有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倒是没见过 晶振引起的

网友:
Y1晶振是哪里的啊?EC的?

网友:
兄弟   能拍张显卡周边的元件高清图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