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文字闪烁

楼主(2016-01-27):
在此先祝老师们在新的一年里,事事顺心,健康幸福,年年财源滚滚,步步高升,合家欢乐。
显示器没有截图下来,显示器现在放在我朋友家,
上次拿来的时候,显示器是可以点亮的,电脑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显示器不插电脑显卡接口,直接插电源,logo显示是不会出现这样问题的,
是电脑进系统显示器用到2分钟开始就发现显示器的屏幕上的问题慢慢就闪动起来,
等到十几分钟闪的更加厉害了,又好像文字在抖动,于是我认为是分辨率低的问题,
就把分辨率提升到显示器支持的最高分辨率,发现又屏幕文字看起来正常了,
可又用了一下,显示器屏幕的文字还是慢慢的又开始闪烁抖动,
我觉得是不是硬件里是不是那个电容出现问题了,老化微漏电,有轻微虚汗的问题,
于是我拆开显示器,发现显示器里面的硬件(电源板 驱动板等)都没有什么硬件老化或异常的现象,
本来想换个电源板试下的,可是手头上没有通用板和匹配的板,就不可下手,很郁闷,
于是就想来论坛来问问老师,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只能来请求老师们指点下,
这样的故障一般是那个部分会引起显示屏文字闪烁抖动的故障,在此感谢老师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等屏开始闪的测一下板子上的电压有没有异常,电压无异常的话那么问题有可能是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空焊或有问题了,还有可能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等屏开始闪的测一下板子上的电压有没有异常,电压无异常的话那么问题有可能是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空 ...

嗯,谢谢老师,我明天下午拿过来看下,希望找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老师,我明天下午拿过来看下,希望找到问题。

主机有毛病,字符闪的多,电源滤波不良也会闪,高压打火,是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机有毛病,字符闪的多,电源滤波不良也会闪,高压打火,是跳动

主机已经换过一台,也是一样的毛病,拆了显示器电容以其它器件无异常发现,打算换个高压板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