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16GC1 WIN7原厂 BIOS

楼主(2016-01-27):
从8系列开始,更换PCH都必须要刷BIOS,否则开机慢,8系列前的不完全需要。MSI MS-16GC1 WIN7原厂 BIOS

网友(2017-07-16):
我的开机开LOGO 可以用吗 进PE都可以就是加上硬盘卡在开机页面不动

网友(2019-08-11):
显卡是多大的

网友(2024-03-30):
版号:MS-16GC1 VRE:1.1   cpu : i7  4代
独显:n14p-gx-a1   8显存   刷了亮机  故障是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