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 花屏

楼主(2016-01-27):
长城m1931 花屏,求MCU
长城

网友:
排除屏的问题,就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花屏不一定就是MCU的问题,屏线有问题,屏有问题都会引起花屏

网友:
这种用点屏器点一下,先确定屏没有问题,这样才好定鸵。

网友:
坛子里那么多1931的程序,你没试试?

网友:
要看看是不是屏线,屏有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