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加焊后怎么样才能长期不坏

楼主(2016-01-27):
笔记本显卡核心加焊后,不到一年就又坏了,有什么方法可以长期不坏的,返厂是怎么个返法,都是过保已久的电脑,究竟怎样才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A:
加焊能保持个一年左右时间,还对得起我们了,有些换芯片的都不一定那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能保持个一年左右时间,还对得起我们了,有些换芯片的都不一定那么久.

有什么完美解决的方法

网友:
加焊能管一年真的算不错了,如果能完全解决,那还要换芯片干什么,都去焊得了

网友B:
设计本来就有问题,一年真心不错了,一般都是加焊完后处理好散热设计的问题,这样可以保证的用的就一些,比如加铜片,加冰蚕,用好些的硅脂等,风扇常转等

网友:
长期不坏的,还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本来就有问题,一年真心不错了,一般都是加焊完后处理好散热设计的问题,这样可以保证的用的就一些,比 ...

看来只能将就了

网友:
           加悍完要处理好散热,不过焊一次用一年算是非常好了,要一直不坏我们都没饭吃了。。。。

网友:
植珠,改散热应该时间能长点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子 也是屏不亮 显卡吹下好了 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
看是否有改良版本显卡。

网友:
想比较耐用的话就换显卡,再想不坏显卡就换集显的主板

网友:
这个 主要由芯片出厂质量和主板印刷工艺水平决定,能做的只有加焊、重植,认真努力做好每个环节,尽人事听天命

网友:
这种不是我们维修人能解决的问题,设计上的缺陷,理诊上换新的才行,可是换新的一个贵,二没有保证质量的货,难啊

网友:
那就不加焊,直接更换新的

网友:
如果长期不坏,那还修啥电脑,直接关门

网友:
总是不坏的话我们还混得下去?一年几乎都没可能,除了以前的nv显卡。。。amd的你能超出半年不坏就运气就很不错了。。。

网友:
加焊还能用这么久

网友:
加焊能用个3 5 个月就可以了

网友:
加焊能用一年已经很牛X了好不?  再者,你又没说明你的笔记本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显卡是什么类型的,都没说,大家怎么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