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3-471G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1-27):
今天修到一台ACER v3-471g不触发的机器,拆机器,把主板拆出来,量各种电压没有短路,3V和5V,开关3V电压都正常,看图纸查一下+15开启电压,量主板PR153只有2V,拉低了,看图纸,查到PQ23,用万用表量一下PQ23第3脚阻值异常,跟换ok 测试都正常!

网友:
你的这个维修经验太经典了

网友:
学习了,这款本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流水账的东西不带图,很难去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