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P150EM 版号:6-71-P15E0-D06不开机 求助怎么修

楼主(2016-01-27):
有哪位大神修过未来人P150EM 不开机,测出有3.3V没有5V待机,换过待机芯片1631,不知道怎么查5V

有待机电压,0.03的 ,开关电压有19V的,按下跳变的,我是菜鸟来的,请高手指点我应该怎么查

网友A:
以ec为中心来修 描述太笼统了

网友:
刷BIOS试试呀

网友B:
能上电吗  能上到多少  打各电感的电压看看

网友C:
按时序来修,你这样子说根本没办法给你答案

网友:
恩......这个嘛  看看是不是3.3短路 短路的话换桥喽

网友:
是不触发吗

网友D:
查待机电流,ec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换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待机电流,ec工作条件刷bios

EC 工作条件VCC 5VSB是11脚我查到没有电压的,我想换EC看看

网友:
对,不触发,只有待机电压0.04,待机电流是不是偏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ec为中心来修 描述太笼统了

好的,我查到EC的11脚5VSB 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不会吧,又BIOS

网友:
查 1631条件 5v开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上电吗  能上到多少  打各电感的电压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
不要为了5V纠结了,也许待机本来就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时序来修,你这样子说根本没办法给你答案

我是菜鸟来的,只是慢慢学习,那我首先是查待机3V  5V啊,我就查到3V有,5V没有啊,待机芯片换过,就是没有5V啊

网友:
查其他条件,EC的acin lid 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