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3C上网本显示不全的处理

楼主(2016-01-27):
     关于上网本显示不全的处理,很多人说是分辨率设置不对,有人说是显卡驱动没装好。我碰到的这个S10-3C上网本,开始也是显示不全,下面和左边显示不出来。分辨率调整到1280*768也显示不全。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没调出来,后面订了一个屏回来。在拆屏过程中,由于屏框上粘有3M胶,在取的过程中,把屏软排线拉断了。这屏只能压屏软排线才行了。先不管这些了,把屏装上,一试,能显示全了,以为就是屏的问题了。谁知第二天将要给客户时,又变成显示不全了,这下我傻眼了,怎么回事,刚装好还好好的。
     后面,我又去问淘宝商家,说这屏刚开始能显示全,第二天又显示不全了。店家让我重装一下。我没辙,就照着商家说先做了再说,重新拆下了,把屏线接口处清洁了一下,再拆好,开机,还真是显示完整,屏分辨率自动变成1028*600.
     这种现象最容易让人误判,以为有图象,颜色也正常,只是显示不全,怎么会是屏线接触不良呢?我碰到的这个上网本显示不全,恰恰是屏接口那线接触不良,引起屏显示不全。图象,颜色都正常。碰到这种故障可 以试一下屏线接口重新插接一下,也许可能故障就解决了。我这个由于下时,用力大了,软排线拉开裂了,只能换了,要不还能不换屏。这是一个教训,拆屏时碰到有胶粘着的,别太用力,以免损坏屏软排线。

网友:
拍张图片吧

网友:
显示不全是屏的型号显卡没有认出来吗?

网友:
不是,那些都正常,是屏线有断线的地方,最后换了一根屏线就好了

网友:
这个贴子的型号弄错一个字母,是S10-3S.

网友:
太好了,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我这几年碰到好多这样的上网本,我都不知道什么问题,都没修好,下次碰到,用你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碰到过几次,拆装两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