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22寸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6-01-27):
新手小白刚刚接触维修还是不太懂希望各位师兄指导指导 电源灯亮蓝色一闪一闪

网友:
查查电源吧,,,,,,,,,,

网友:
  搞硬件维修

   兄弟。。你起码得动手勤快一点儿。。拆来看现象了

   有时候简单的故障。。拆开就有惊喜

网友:
老板 你机都没有拆啊   【迅维】 还没有人会远程修机的呢  拆开看看啊  有无异常  烧黄 烧黑 电容有没有 鼓包 放炮测下各电压情况。

网友:
还是到基地学学吧。。

网友A:
你这个是显示器通电没图像,屏上一条一条竖线吗?

网友:
先查电源供电。

网友:
问题台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显示器通电没图像,屏上一条一条竖线吗?

我觉得版主有话说,反正我是有个LG液晶被骗了,花屏竖线,给我的感觉是排线问题,结果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版主有话说,反正我是有个LG液晶被骗了,花屏竖线,给我的感觉是排线问题,结果你懂得

又被你发现了,还是逃不过你的法眼,哈哈

网友:
拆开,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有没有供电电容鼓包的,电源要是没有问题就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好像是电源还没有正常工作,驱动板没有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版主有话说,反正我是有个LG液晶被骗了,花屏竖线,给我的感觉是排线问题,结果你懂得

也不能说是被骗了,是教学费了,再遇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电压不足也是这样的

网友:
适配器坏。了

网友:
拆下屏,点屏,看看屏幕好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