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990sW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6-01-27):
型号:AOC 990sW
故障:通电后指示灯不亮,开关无反应
思路:首先不做任何判断,先拆机再说,查看大电容良好,保险及二极管其他配件阻值正常,从而判断故障区域为驱动小板部分,果断拆下小板,从简开始,从万能的迅维网下载驱动资料,重刷后,接通电源出现AOC,到此故障修复。    最后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阅读,最后附上驱动资料 迅维网chinafix.com_AOC 990SW 18.5 MX25L4005

网友:
确定程序能用,加分,以便后面的人可以直接用

网友:
AOC 死资料的少见

网友(2016-12-29):
显示器坏程序碰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