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双显卡笔记本清灰后 自动关机

楼主(2016-01-27):
hp 双显卡笔记本清灰后 自动关机 hp(型号没有记住)的本子有集显和独显 清灰时看独显上的导热硅脂堆了一大块,以为间隙大就在独显上加了一个软硅胶垫,就装上让客户拿走了,第二天打来电话 说自动关机,时间比不清灰还要短,我让他重装系统,再用鲁大师看看 ,结果是刚开显卡就60多度,一会就关机了,我说显卡散热应该没有问题,硅胶垫别的机器上用过好使,拿来看看。拆机一看,北桥散热片没有接触上,鲁大师显示的显卡温度是北桥的温度,注意力放在了独显上,把北桥散热疏忽了,独显的硅胶垫太厚把北桥架空了,重新涂硅脂,上散热片,再取下看硅脂痕迹很均匀,确认接触良好装机测试温度,显卡48度 慢慢降到43度,说明散热器有效。这双显卡的双核笔记本,平时可能只用集显,而平时修理时注意力多在独显,造成返修,还好熟人,也就过去了。

网友:
处理散热问题,一定要仔细,不然很容易返修。

网友:
最好用最薄的铜片

网友A:
说实话,对于显卡,CPU之类发热量大的东东,从来不用硅胶垫,这东西导热不行,

想当初,NV显卡门除了NV本身,硅胶垫也是重要的帮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对于显卡,CPU之类发热量大的东东,从来不用硅胶垫,这东西导热不行,

想当初,NV显卡门除了NV ...

这不知道,我看好多机器用,以为好用,就备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