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1-27):
求助这个六角原件是做什么的,什么原件,型号是S35E8
window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
开关电源IC

网友:
天线处接的吧,好像是开关

网友:
更换什么型号才对啊

网友:
DC-DC 芯片

网友:
冒似好像双MOS管封装的

网友:
普通常见的开关电源IC 找个屏借口的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