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修哥快整死的华硕N43S周杰伦定制版

楼主(2016-01-27):
机型:ASUS--N43SL
板号:
K43SL
芯片组:HM65

故障:客户开始故障为按开关,灯亮屏不显,拿到某某地方修结果一修哥给他说修不好让他拿走,后来客户回家插上电按开关没反应不说,电源还发烫,知道了大概情况后,客人说准备去往广州修,结果他朋友介绍到我这里,这时就决定怎么都得给他修好。

                                          先上图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其它的不说客人说电源发烫肯定短路,拆机发现就动了EC BIOS 待机芯片其它均没动不,经测线性3V  电感3V短路,烧鸡谁都会,直接说坏的元件线性EC挂,电感电压BIOS芯片和声卡挂,装上元件待机电流正常,3V电感电压出来1.3V直接换芯片待机正常,看着自动触发电流跑到0.8几以为就这么好了立刻拔电{客户就在旁边}马上给客户报价360元说主板电路短路,客户再次确认可以修好不,可能怕二次造成伤害吧,我说可以你等一下吧,我以为主板好了接下来就是各种装逼板子一上BGA就烤了一个半钟,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装机收钱散热搞好通电呢嘛上电0.85不动了,后面实测没CPU供电这是什么鬼?没见过CPU电压不出这么高电流,换个U出了供电,电流0.4这又什么鬼?后面知道这个是正常的,这台机不装CPU也会出预设供电芯片收到VID过后才输出正确的U供电,还是按没U供电修测桥过来的H_PROCHOT_S#有1.05V接着换了个芯片一样故障,上BGA拔桥,一拔下来一个脚点除了供电和接地的粗线没掉点外其他全没了

不过好多空点最后补了6根,客户说从来没摔过看来是也被下毒手了,接好线没有桥所以又把原本桥,做上去还是不行給客户说就只有明天了 ,大冷天白白等了几个钟。

客户走了之后自己还是想早点知道结果好,就在其他板上拆了个65桥主板再次接好线上桥,几分钟BGA下来,上家伙上电开始0.45不动,等2秒电流马上又再次跳变看电流应该亮机了,拆下自己的CPU一试客户的U电流不上,MD  ,CPU都被干了I5的不便宜啊!先不管拿自己U测试好了在通知客户,结果接屏还TM的暗屏,经测背光开启EN电压低。

直接电阻拆了一拖锡屏亮了,不是屏问题就打电话给客户说CPU坏了换一样的得300元,也有便宜的也可以用,最后可以加300换一样的I5处理器,

接下来就真完事了吗?装系统测机,发现休眠后不可以唤醒,系统下关机后不扒电不触发,拔了电在接电自动触发,时间不能保存,一系列故障,先修二次不触发,因为短接PM_PWRBTN#每次可以开机,所以主要就检测EC这边的条件经测LIDSW#为低不正常。

是又一个103排阻上拉直接换了排阻故障不变,相连的阻值都正常,最后是霍尔传感元器件损坏内部损坏了,量不出来的。

材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在测LIDSW#信号3.3V故障排除。

开始暗屏也是LIDSW#信号造成之前没注意!可能这就是一修个没找的问题吧!

下一步时间保存不了测主板上+RTCBAT没电压。

小电池是经过一个小板转主板上的,测接口与电池不通

看着针孔被插烂了,自己挖了挖一坨锡固定。

再次测已经相通了。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这才总算收工了!

这台机客户我觉得开始就是休眠那小问题,第二次开机又不触发误导一修哥去干 BIOS EC  待机芯片,导致干坏了一大堆元件最后放弃维修!

换下来的元件霍尔传感元器件不见了,看着这CPU心疼啊!

最后附上一张亮机图跟一个百分百可以用的BIOS程序也解决显卡驱动打不上的。

大哥们修机不易,发帖也不易,虽然简单问题大家也帮帮加加分,谢谢大家。

N43S版号N43SLMAIN BOARD REV.2.0 南桥HM65显存8个显卡N12P-GT-A1.bin(gt550的显卡).zip

949 Bytes, 下载次数: 3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属于大修了

换了这么多原件  一修瞎修带来的二修大修……

望用户看见 明白 维修请找专业地点检测

要是这个板子一修给楼主 或许就是秒杀 ……

网友B:
涨知识的帖子真不错

网友C:
  佩服

   在搞技术的路上。就得折腾

网友D:
这个没那么好修啊,反正在我这边的话,我是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搞它的,搞搞其他的就赚过来了,除非自己实在闲的没事干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大修了

换了这么多原件  一修瞎修带来的二修大修……

这个客户取机的时候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估计以后不敢拿东西去瞎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

   在搞技术的路上。就得折腾

这台机的确折腾了我一天,幸好最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涨知识的帖子真不错

不错帮我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那么好修啊,反正在我这边的话,我是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精力搞它的,搞搞其他的就赚过来了,除非自己 ...

主要是以前客户介绍来的,不然看见桥下掉点就不想搞了。

网友:
楼主真是历害,一块板这么修法,三修大师都快疯了

网友:
这个 是要加分的呢!  好贴!

网友:
修机有水平!发帖也辛苦啊!加分!

网友:
修好收了650吗。那么高

网友:
楼主面对二修机,有条不紊,以加分

网友:
这修得真累人啊。

网友E:
请问楼主  你所说的霍尔传感元器件   和那个休眠信号有什么关系

网友:
真牛X 这样都能修的好 还不带图纸的

网友:
评论的都是大神级别,咱就不瞎评论了。加分鼓励鼓励

网友F:
二修机,修得这么快,真是高手啊,

网友:
分已加,看到这样的板,我头已经大了。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缺乏心细,和盲目找捷径,而故障扩大了,估计一休哥也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你所说的霍尔传感元器件   和那个休眠信号有什么关系

估计说的就是那个 磁 感应开关   以前都是机械的   休眠开关

网友H:
楼主有超强的毅力,高超的电路分析能力,佩服,“H_PROCHOT_S#有1.05V接着换了个芯片一样故障,上BGA拔桥,”这个是什么逻辑电路判断,可以告诉一下吗?

网友:
这机一修哥搞成这样,给我直接放弃了,楼主神人,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I:
这个BIOS也拉低3V? 不会是装反了吧

网友:
真不错,客户没有去讹一修算是便宜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超强的毅力,高超的电路分析能力,佩服,“H_PROCHOT_S#有1.05V接着换了个芯片一样故障,上BGA拔桥, ...

桥发给CPU的H_PROCHOT_S#有1.05V说明桥那边前面的PG信号基本是满足不用往后查其它条件先换搞PCH先如果H_PROCHOT_S#没有电压那就先查桥发送H_PROCHOT_S#之前的条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BIOS也拉低3V? 不会是装反了吧

我还怕是他刷BIOS装反,通电吧待机部分给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说的就是那个 磁 感应开关   以前都是机械的   休眠开关

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修到自己想哭。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还怕是他刷BIOS装反,通电吧待机部分给烧了呢。、

我以前试过 特地反过来装 结果电流大直接保护了

网友:
一修哥真能整,干坏了这么多东东

网友:
技术牛逼,上家技术不行

网友:
一修哥,真是搞死二修哥

网友:
没有电路图,没有学习价值

网友:
楼主真是历害,一块板这么修法,学习。

网友:
大修,太历害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太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良医

网友:
这个一修的话还是很好搞,二修哥技术还是杠杠的

网友:
真是个高手啊,这样都 能修好啊

网友:
很有耐心 做维修就得这样 一休哥太坏了

网友:
能二修的人,我都很佩服

网友:
这机器修的真够辛苦

网友:
楼主发帖辛苦了,思路清晰 华硕的电脑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修机,修得这么快,真是高手啊,
一修的师傅没有做手脚

网友:
晕好夸张的维修了、不过LZ修出来了好牛逼闪闪啊。。。

网友:
好佩服 不知道 楼主 做多少年 了 积累出这么牛掰的技术

网友(2016-02-26):
干的太累了 还不如换块主板 搂主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