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820-3115-B不触发维修思路

楼主(2016-01-27):
RT,谢谢,小弟刚接触苹果维修

网友:
你查SMC和PCH触发条件啊?

网友:
按照时序来维修

网友:
图纸上有时序啊

网友:
简单一句不触发,神都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机器 进水的多了  仔细看有没有什么外观问题

网友:
充电的灯亮吗?

网友:
绿灯亮不····

网友:
是有待机不触发   还是无待机不触发  ,这都不一样啊

网友(2016-02-27):
检查小绿灯电路

网友:
公共点,EC3。42V供电,EC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Ec五大待机上电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