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几根线修复一台惠普CQ40

楼主(2016-01-27):
型号:HP_CQ40
板号:LA-4103P
进水机,测没有待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发现进水比较严重,清理之后发现D13腐蚀比较严重

更换D13,焊盘腐蚀没了,追查发现是从PR124过来的

直接连线发现还是不开机

用电烙铁把EC重新焊了一遍之后灯亮了,加电到0.12掉,测量之后发现+1.8VS电压没有出来,追查是由U34的+1.8V转换过来的,测量发现D极有1.8V而S极没有1.8VS控制极也为0V,正常为高电平。

追查是由r651转换来的,两头都为0V,发现R651发黑,直接更换一个,从公共点飞线连接,再次测试加电到0.24又掉电

测量发现CPU供电没有,查6262的第20脚主供电没有

直接从电阻PR239飞线

到6262第20脚

再次开机测试,电流跳变正常,接屏测试已经亮机。

装起来测试发现无线网卡打X,拆机给第20脚贴了点胶带,再次开机认到无线了

大家看完帖,加分支持一下 THINKYOU !

网友:
飞几根线 看似简单
实际是多年经验!

网友A:
版主 厉害   不过这个机器应该收不到什么价钱吧  太老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厉害!!!

网友:
楼主说得好简单。。实际学习了不少

网友:
加分,赞一个啊。楼主技术功底不错。进水机的问题这个不少

网友:
写的到简单,实际维修要难很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厉害!!!不错,可以。

网友:
这是老机子了,图纸齐全,经验积累足够,修起来应该压力不大。

网友:
这个机器收了多少钱??

网友:
看似简单 功底不错 方便新人

网友:
20脚贴胶带这招挺好,楼主思维活跃得很啊!

网友:
进水的本大部分都得飞线,飞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几根飞线  显示楼主内功深厚 ~~

网友:
这经验 相当丰富了

网友:
修的真好,学习中

网友:
进水机元器件腐蚀导致缺电压,分析得很有条理,加分支持!

网友:
断线造成的?进水了?

网友:
这个背景图片 是咋弄了?

网友:
楼主 好强。维修功底好深

网友:
It's thank you ,not think you .

网友:
高清图有标记有分析好评!

网友:
这么牛 实在是佩服

网友:
这机子坏的非常多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后我更有信心修机子了

网友:
好老的机子了吧

网友: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经常修到键盘CAPSLOCK灯闪,不显的

网友:
一台机器就有这么多的故障,高手就是高手,很快就发现问题点,让问题暴露无疑!

网友:
ami tambien me toco una vez de la misma forma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加分顶一下。

网友:
理论扎实 经验丰富 值得学习

网友:
是进水腐蚀坏了。

网友:
飞得这么辛苦,收了多少钱? CQ40这边已经收不到高价,难修的直接让他换板。

网友:
飞线需要技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 厉害 不过这个机器应该收不到什么价钱吧 太老了
在老的机子也要看在什么地方 比如在我这边 这种机同行都要收150 而且没有成本 还算不错了
城市维客
行业价格快做死了,越做越低了,越来越不好干了。
详情

网友:
没有技术,给你一捆线也是枉然!

网友:
楼主 维修过程 写的 真详细

网友:
精品啊。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断线居多的 不过还是图纸给了力

网友:
飞线高手厉害厉害

网友:
修得不错,可是我不懂

网友:
楼主我想学这个,可以不,要不要学徒

网友:
飞几根线看似简单,但根根都是心血啊。
城市维客
还好,修这个机子也没花多长时间,还没写帖子花的时间多
详情

网友:
这经验 相当丰富了 字数 字数

网友:
条理很清晰 修的不错

网友:
看似简单 其实并不简单

网友:
CQ40修的太多了,成就了很多维修人

网友:
写出来大家都觉得简单 但实际操作却不是一般人能搞的定的

网友:
很好 鼓励下

网友:
飞线大发果然有效。不错技术真厉害。用铜线可以吗。我一般用外面带皮的。

网友:
做维修 学习 很重要啊 不学的 都是打酱油的

网友:
对主板的理解很透彻 不是哪里敢飞线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收藏

网友B:
俺们这里飞几根线,一般客户不肯给钱,不如换主板来得快

网友:
  无线网卡那个 帖胶带是怎么个原理

网友:
嗯哼,弱弱的问下 认不到无线 拿胶带沾20脚什么意思 沾无线网卡的20脚吗 ?还是卡槽?这又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2016-03-04):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们这里飞几根线,一般客户不肯给钱,不如换主板来得快

你笨啊,你别告诉客户只飞了几根线啊,搞维修的太实在了就得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