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T215HVN01.0图像白雾 LG白屏

楼主(2016-01-27):
一友达21.5寸屏,型号是T215HVN01.0,白屏但隐约有图像,像一层雾一样。查VGHC1 21.9V  VGL1 5.9V   VGH1  26.8V 。开始怀疑VGL电压5.9V是不是低了点,排查相关电路无果。想到阶梯电压不正常会造成对比度异常,
测阶梯电压 V1  8.4V, 到了 V2 降到了 2.5V   ,V3  0.3V ,之后的电压都在0.3V左右,这个明显不对啊。。。 再找到另一面的阶梯电压生成电路,其实就是一个电阻串联降压电路,每个电阻又有个电容接地。当测到C57时发现短路,拆掉后再测电压V1 12V  V2  11.8V  V3  10.5V后面的电压也都产生了,更换此电容上电,图像正常 此屏修复!心得:VGH电压丢失一般都是白屏没有图像,像这种情况应该先测阶梯电压正常不正常

第二块屏LG,具体型号忘记了,照片也是后来用拆件的板子补上的。
白屏。SM4041已明显烧糊,换上之后全屏彩条干扰,无图像,经查图像处理芯片SW0657  VCC无3.3V电压,VCC端对地电阻很小,VCC跑线通到到下图红圈中LC元件,考虑DC-DC 芯片烧坏然后把图像芯片牵连的可能也很大,于是拆掉SW0657,3.3V电压正常,换上SW0657图像正常。

网友:
分析的到位,很有启发,。。。

网友:
修屏的很牛逼 分析得很好

网友:
楼主慢慢的开启了我修屏的思路,这样的帖子可以推荐了

网友:
楼主慢慢的开启了修屏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