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换完灯管开机只亮几秒就黑屏

楼主(2016-01-27):
优派 WG1921wm最近开机底部出现发红 是灯管老化决定换灯管  换完灯管开机只亮几秒指示灯变黄就黑屏
换灯管前还能用 换了灯管就黑 是保护还是高压板有  9938 断开保护是那个脚?  请各位大师给予指点!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

网友A:
重新更换灯管,先不要装起来,用高压点着不灭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更换灯管,先不要装起来,用高压点着不灭再装。

好的  谢谢!

网友:
灯管线绝缘没做好吧

网友B:
今天把 四个灯管从新换线 放在外面开机还是几秒灭灯 所以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   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把 四个灯管从新换线 放在外面开机还是几秒灭灯 所以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行   急啊

这个9938好坑,,电路没问题的,,你换高压板把,,别去保护

网友:
还是改高压板吧,去保护还会有售后的

网友:
1 灯管没换好, 2高压板还有问题。

网友:
12脚飞地就可以了

网友:
确定灯管换好后,先改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试试换高压板呢

网友:
平时就准备几个灯架,从坏屏中拆出来就行,测试用,你换灯管前,就测试一下,看看高压有问题吗, 也好给客户报价啊

网友:
只亮几秒指示灯变黄,不是没插信号线吧

网友:
我觉得灯管或高压板还有问题

网友:
去保护不是解决手段,只是测试手段,我觉得还是灯管没换地道,不要去保护,会返修的

网友:
一般换灯管之后 需要做绝缘 绝缘不好打火 高压板就保护

网友:
原来的灯管绝缘套还得套上,不然会打火 保护

网友:
我换灯管一般都要单条点一下看电流,装进去再一条条看一下电流,确定电流平衡没问题了再装机测试

网友:
更换灯管最麻烦的就是拆装,一般都应该在安装前确认无故障才能装机,不然太麻烦。既然要干这行还是需要准备一些必要的工具和配件的,例如一套灯管和带按键板的电源一体板,这样拆机后很快就能判断是那一部分的故障。灯管也不贵,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管,旧灯管测电流配好可以一起再使用,一点也不浪费。

网友:
没有焊好把

网友:
拿灯管点你的高压,初步判断一下你的高压有无问题!就看你的高压板点不点的亮灯管了!

网友:
明显灯管没有换好,漏电,电压不一致所导致的黑屏

网友:
去保护 看那个灯管坏

网友:
你指示灯变黄就不对啊,正常是绿色或者蓝色啊

网友:
第一,灯管保护的话,指示灯不会变黄应该是维持原样不变,会不会是你没给VGA信号,显示器待机了?
第二,如果外接好的灯管还是保护的话,改通用高压板吧,但记得行了后把原来高压电路上的MOS管去掉,不然功率有可能不够

网友:
灯管没换好,继续换

网友:
先外挂灯管试下。再有就是灯管的绝缘没做好。放到灯架里打火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啊 去保护不靠谱的

网友:
你查一个各个灯管高压线圈的阻值看看平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