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41的主板电阻变值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6-01-27):
一块G41的主板,加电开机无显,cpuE5700)不热,测Vcore电压为0V,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CRZ,检查10VCC 5V312740BOOT1 2 3 12V11REF 0V36EN 0.75VEN开启信号电压异常致使芯片不启动,先查此脚跑线到Q52 D

总线电压1.15VQ101 Q102 S极供电,故障实测降为0.75VU34LM3581脚控制G极,D1.5V由内存供电过来,U34 2脚反馈,3脚正输入由R6301K R6281K)分压得1.2V,故障为0.75VR630变小为0.8K,更换R6301K后,总线电压达到1.15V,正常点亮。

先前加热LM358外围元件,总线电压变20.81V0.95Vcpu均供电正常1.23V,但无显输出,明显是总线电压未达到1.2V
无法再上传图片了。

网友:
才小了这么点变化就这么大,,,,,,

网友:
没太看明白

网友:
英特尔主板先有总线电压,后产生vc0RE,所以前者电压拉低会无cP∪电,

网友:
图片很清晰,用什么拍的?

网友:
思路明确,时序清楚,不愁修不好。

网友A: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CPU电源IC开启信号电压偏低,修好了总线电压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电压不正常,导致CPU电源IC开启信号电压偏低,修好了总线电压就解决问题了

就是这样的,电阻本身工作受到温度影响内部阻值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加热LM358外围元件,总线电压变2次0.81V和0.95V。

网友:
先前加热LM358外围元件,总线电压变2次0.81V和0.95V,说明R630和R628受到工作温度升高影响,两者内部阻值有稍微变大可能性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电阻本身工作受到温度影响内部阻值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所以加热LM358外围元件,总线电压变2次 ...

是的。存在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存在这种可能

如果是环境温度低的话,电阻内部阻值受到影响反而会稍微变小。

网友C:
温度升高,电阻内部结构分子活跃,分子间间距扩大,电阻力增大!!!我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升高,电阻内部结构分子活跃,分子间间距扩大,电阻力增大!!!我是这样理解

这个解释通俗易懂,比较专业

网友:
思路明确,时序清楚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思路清晰,时序清楚,学习了。

网友D:
总线电压是不是北桥VTT1。2的供电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比较详细

网友:
加焊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电压是不是北桥VTT1。2的供电啊

cpu工作vtt1.2伏电压而不是北桥

网友:
这个板子芯片和358离得比较近,要不然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