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V星H61M-P20 (G3) 一颗小电容坏导致不触发 没待机

楼主(2016-01-27):
   先上图

型号

  最近没生意 的没什么板修 好久的没发贴了 今天修了一块V星H61的板 问题: 不触发 无待机  没什么技术含量 新手参考 大神飘过
  下午3点多时 一个客户拿了来主机来 说是不通电 留了个手机号码就走了 主机拿到手 放到维修台 插上电源线 按了下开机键 没反应 换了个电源也一样 那看来是板的问题了 拆下主板 看了下 没发现明显问题  插上电源 量了下 开机针3.3v正常 绿线到IO也有5v电压 晶振的压差也正常 找了个技嘉专用的诊断卡插上去(虽然不能跑马 但是可以看有没有待机 复位) 发现待机灯不亮 没待机  说实话 V星主板不触发的问题 还真没什么把握可以修好 以前修了 一些基本的修不起来 10块最多只能修好3  4块 修不触发的板 我的喜欢先烧鸡 摸芯片是否发烫 如果不会 再一步一步的修 这次也一样 插上电源直接烧鸡 摸芯片 IO 网卡 声卡 桥 cpu座附近的没发现有问题 无意间摸到内存槽下方的时候 手感觉一阵刺痛 拿起一看 尼玛 手被烫了个包 那看来就是这的问题了 虽然知道是这块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芯片或电阻 电容的问题 只能一个个的量 一个个的拆 换 当我量到一个小电容时 发现这个电容居然导通了 那看来就是这的问题了 直接从料板上找了个换上 插上电源 发现诊断卡待机灯亮了 按下开机针 正常开机显示 装机 进系统测试了下声卡 网卡也可以正常使用 放了一会电影 没问题直接打电话叫客户拿走     [fly] 没分了 给点分吧 手烫了 医疗费我自己付了 大家就给点辛苦费吧[/fly]

网友A:
这烫的值,我是被烫怕了,现在都要手上隔一层东西去摸。

网友:
皮还比较厚。冬天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烫的值,我是被烫怕了,现在都要手上隔一层东西去摸。

这么冷 隔一层东西去摸怕摸不出来

网友B:
烧机大法怎么用,用什么工具

网友C:
哪位大神有华擎H61M-VS图纸啊或者点位图也可以 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烧机大法怎么用,用什么工具

直接插上电源强制开机

网友E:
又学了一招  看来版主是笔记本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大神有华擎H61M-VS图纸啊或者点位图也可以 谢谢啦!

图纸的没有 你还想要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学了一招  看来版主是笔记本高手

不好意思 我现在还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后面导致哪个电压没产生,告之一下啊,

网友F:
收了多少?小赚一把没,这可是高级技术工种,可别小看自己。可别把自己的技术卖便宜了。

网友:
台式机极少去烧机,烧机只有短路的情况下才会用这个方法,3VSB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接插上电源强制开机

原来你说的烧机是强制开机,我还以为像笔记本一样用直流电源去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来你说的烧机是强制开机,我还以为像笔记本一样用直流电源去烧呢

不好意思  是我没说清 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了多少?小赚一把没,这可是高级技术工种,可别小看自己。可别把自己的技术卖便宜了。

赚个 鬼 修块板才三十块 有毛用 我不是老板

网友:
主板也用烧机?

网友:
烫了个泡泡真心不爽的

网友:
强制开机是烧鸡?

网友:
一般短路了,拆了相关东西还短的话,也会用烧机这种方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版主大大,请指教下这句话的意思。
我现在最怕修到新板子了,老是掉电重启,电压都来不及测。你这句话是 ...

是台式机的,是的把这个信号人为与地接在一起,一般就可以屏蔽掉电了

网友:
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的维修方法可以通用,好好融会贯通,学习了!

网友:
看来你还得自己开店啊,给人干太少了

网友:
看了别人的评论才知道强制上电烧机,一开始也以为是接直流电烧,又学了一招,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这种5VSB短路的打阻值应该可以查出,直接上电太冒险了。

网友:
烧鸡发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I:
烧机用的比较少,主板还是量不触发的条件,看哪个地方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烧机用的比较少,主板还是量不触发的条件,看哪个地方不正常

有的地方不好量 量不出来

网友:
摸温度还是不安全,弄个红外枪也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这几天遇到一个IO坏的。都发不了芯片 只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
又是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刚刚收到一个联想  也是差不多

网友:
APWROK接地可以屏蔽掉线?看来要试试

网友:
知道大概位置抹点焊油,哪冒烟就是哪里了

网友J:
楼主还有台式主板图纸呀,能否分享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还有台式主板图纸呀,能否分享下呀?

你要什么台板图纸

网友:
好资料,我也喜欢,在【迅维】网站我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一个小电容赚了30元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学学台式机怎么烧机的?接3.3V待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