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 液晶屏 暗屏

楼主(2016-01-27):
DELL  游侠  14-7447 笔记本  进水   清理主板  腐蚀的芯片重新拆下清理焊盘焊接    搞了2天   还是不上电  编程器读出BIOS   都FFFFFFFFFF   找了个BIOS 刷了    暗屏       能看见字了    我去  。。。 暗屏    EDP 的      以前LVDS 的屏   用坏屏的剪下的灯条供电 接  VCC  GND  EN  DIM   成功代换过       可是这个EDP 的  有高手知道 怎么接的啊 ?  不是屏问题  换了个屏 还是暗屏     要哪些条件才能点亮EDP 的灯条  分别是哪些脚    大神 帮帮忙了

网友A:
搞定了  26 27 28 29 接+B      18 19 20 21  接地     22 23  连个10K电阻到高电平  一般接硬盘5v   虽然不同步 就开机白屏早点    其他进系统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26 27 28 29 接+B      18 19 20 21  接地     22 23  连个10K电阻到高电平  一般接硬盘5v   虽然 ...

不用啊 !  你现在只是暗屏  那屏供电和 LED VCC 是有 了  只有开启和亮度估计没有   你直接把屏供电的连到 开启脚 应该也要亮吧  EDP 的接口我记得好像是 接口从右边儿数的   三四 脚(开启 和 亮度)      LVDS 的 是   五 六脚 (开启和 高度)

网友:
像这样的高档货我还没见过,你只能靠图纸了

网友(2021-10-12):
分析得很好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