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S9813BL闪一下黑屏

楼主(2016-01-27):
检查恒流板输出电压开机瞬间有50v左右后慢慢下降到12v,怀疑恒流板保护,此为led灯条10p软排线,接口定义-3+4-3,测灯条正常,恒流板问题,找替换板用正常。

网友:
一个板也很便宜,。。。。。

网友A:
遇到这样的我都是直接上万能板,省心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样的我都是直接上万能板,省心很多...

这个显示器,我修一个修的吐血,烟盒大点板子,电源高压驱动板一体的,

网友:
通用板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换给通用板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我修一个修的吐血,烟盒大点板子,电源高压驱动板一体的,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一体板的,正牌货应该很少这样的吧

网友:
直接就通用的 就完事

网友:
电容底下那个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示器,我修一个修的吐血,烟盒大点板子,电源高压驱动板一体的,

烟盒大,还电源高压驱动一体。同情你

网友C:
这个LED升压板,输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是40-48伏之间吧。

网友:
今天修的联想一体机就是这故障,换通用就秒杀了。

网友:
三星的也是这么个小板,上面就一个主芯片,改单独的LED板,用屏供电开启,不知道行不行,原来升压板的电压不知道,没有贸然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LED升压板,输出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是40-48伏之间吧。

这个要看灯条的连接方式吧,有的是11颗灯珠串联,就是33V,有的是16颗串联,就是48V

网友:
能修的最好修,通用的终究用不过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