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软屏线修复

楼主(2016-01-27):
收到同事不小心把一台液晶显示屏软屏线撕开了一边,仔细看是脱胶了,用手压着才有显示完笔画,怎么粘回去呢显然不能拿胶水之类的固定的,突然想到以前看过处理此类的方法,用一废的散热器我是用电源板上面的一小块散热片,需要平整的一面,压住软屏线接触点,用电烙铁加热散热片,掌握好温度不断查看效果,终于粘紧了。开心。是oki 6100打印机上的液晶显示屏小小的那种,只有2行字的,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粘不住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精工细做,技术革新

网友:
呃呃呃,这样不长久,还是换了比较好!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

网友:
这样做的确可行,不过能用多久这个不好说,楼主要以压好后再用些其它方法从外面加固一下

网友:
这个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这个有专用的热压工具啊,装在电烙铁上面

网友:
配上图更直观

网友:
发点图片呀,看的更清楚些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这个只能临时应付,最终要压屏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