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1-27):
一台同行的三星r458开机电流直接到1.4.不跳动。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没人能回答你

网友:
测量各大供电,然后看看有没有大电容呢三星的大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有cpu
大电容

网友:
各个电压都出来了。用假负载测试。没有cpu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