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AMD单桥,无桥供电,芯片up6103s8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6-01-27):
nv芯片组时序:内存>桥>VDDA>cpu>总线  ,我测了一下没有桥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桥供电不出,后面供电怎么都正常?)没桥供电,芯片是up6103 : 5脚VCC: 11.7V   1脚boot:11.6V   7脚 Vref:0.5V     上下管驱动脚没电压,是不是可以判断6103坏了,找不到6103能不能用RT9214代换,看引脚功能好像一样。

网友:
这个具体要查芯片手册才知道,有些芯片7脚只要不低于0.4V就能工作,你这个芯片7脚0.5V可能是正常也可能不正常,找个芯片手册看看吧

网友:
7脚电压明显就不正常  先查查电路呗

网友:
7脚0.5V明显偏低,可以找芯片数据手册看下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