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华擎H61M-VS不通电

楼主(2016-01-27):
此板是华擎H61M-VS REV.G/A 2.00单桥主板,故障是不通电!量了开机排针有3.3V,跳线帽也有3V。以为华擎主板的IO会参与触发!就量了IO的触发条件(IO是W83627DHG A):61脚有5VSB(通往ATX第九脚)正常,67脚68脚73脚都有3.3V,也正常!72脚是通往ATX14脚(绿线)的对不对啊?绿线有5V,但是72脚是0V!以为又是断线了,跑了半天的线路都没跑出来!会不会是另外个待机3.3V没查?(就是PCI A14脚的那个待机3.3V)此板没PCI插槽不知道在哪里量,在论坛里看了看,原来是在PCI-E B10脚!一量才0.5V!原来是这里的问题!又绕了弯子!跑线太麻烦了(也没图纸也没点位图)!就从开机排针的正极飞条线到PCI-E B10脚,插上电源测量竟然只有0.1V(开机排针的正极不是3.3V吗?为什么接了开机排针后电压会拉低这么多?)看来不能从开机排针这里飞线了,那就从1117这里飞线,线接好后再插上电源测量PCI-E B10脚——有3.3V了,短接开机排针 风扇转了 显示器亮了! 新手修的啊!求各位大神维友们给点分啊,谢谢啦!!!

网友A:
开机针上面的3.3V是一个信号电压,而不是供电电压

网友B:
就一个3.3VSB 待机没有  很好修的呀  为什么要飞线呢

网友:
你这称得上是 杀猪捅屁股,搞死就行了  看了几遍才明白,是个 飞线补缺电的案例

网友:
不错找到问题就是棒棒哒

网友C:
绿线有5V,IO72脚0V,是不是IO和绿线之间还有东西。另外3.3V待机不是给南桥供电的吗,怎么飞线后就可以开机了,求原理图,本人小白,不懂,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机针上面的3.3V是一个信号电压,而不是供电电压

两者存在工作电流大小区别,而信号电压工作性质可以通过电阻上下拉状态改变本身工作高低电平,而供电电压工作性质就是不能随意被接地啦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者存在工作电流大小区别,而信号电压工作性质可以通过电阻上下拉状态改变本身工作高低电平,而供电电压 ...

信号可以接地,而供电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有5V,IO72脚0V,是不是IO和绿线之间还有东西。另外3.3V待机不是给南桥供电的吗,怎么飞线后就可以开机 ...

这里绿色线电压没有被IO 72脚拉低原因推测是IO 对应引脚发出到南桥工作的RSMRST信号电压偏低引起,最后导致本身工作测试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号可以接地,而供电不能

供电接地就会产生短路大电流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接地就会产生短路大电流现象。

是的,供电接地就会短路产生大电流,烧毁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个3.3VSB 待机没有  很好修的呀  为什么要飞线呢

一般是ERP节能控制电路工作异常引起导致没有3.3VSB 在H61芯片组系列主板中。

网友:
简单粗暴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二线厂的板,断线查起来是很痛苦的事情。

网友:
新手?比我都牛逼,不会修台式机主板

网友:
我还是看视频学了些 经常扩大故障 哎气死

网友:
新手能这样修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这哪是新手啊 马上成大神了

网友:
1117脚不是很动懂  什么意思

网友:
1117脚不懂  什么意思

网友:
中间加个10k电阻飞到排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