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几台主板,分享下经验

楼主(2016-01-28):
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是通病,有的没记板号
板号:gigabyte
故障:跑码挡c1
同行送过来的,测试了下跑c1,估计是没过内存,查了下内存几个主要供电,查到spd 236脚的时候没电压,仔细一看一个针脚都没了,另一个针脚陷进去了。。撕了点纸巾戳进去试了一下,跑码ok,废了一个内存槽。

板号:Onda A55
故障:不跑码
同行送修,给我说干了桥,刷过BIOS。接过来后还是测供电嘛,还是测到spd供电的时候没电压,直接从待机3V飞了根线过去,ok跑码了

板号:ASROCK
故障:不跑码
这个板子是捡到了,一个傻帽送来的,好像还蛮牛逼的,给我讲自己以前开网吧的,特别喜欢电脑,自己装了台监控机,装完之后不显示,然后自己修没修好。我扫了一眼,三个跳帽都没了,习惯性的翘掉了电池,居然有两节那种特别薄的电池,他给我解释了下他怀疑是电池问题,刚好有两节薄电池,装上正好。。。好吧,我给他讲RTC电路坏了,然后换了节电池,抹点焊油,换了个二极管,跳帽补上就OK了。三个跳帽一个是RTC跳帽,一个是USB供电跳帽,还有一个PS2接口供电跳帽,三个跳帽缺一不可。那傻帽一直站我旁边,我也没好意思拍,可以给新手提个醒

板号:M5A78L-M LX
故障:不跑码,复位灯闪
同行送来的,测了下供电,基本上供电都出了,然后测了下北桥旁边的几个0欧姆电阻,电压也都正常,刷了下BIOS没好,基本上是桥的问题了,加焊下北桥,ok了

网友A:
撕了点纸巾戳进去是指针脚陷进去那边吗?测了下北桥旁边的几个0欧姆电阻是测时钟吧?

网友: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这么多台板。可是我有点纳闷。这能收多少钱啊?一天修4块也没有多少啊 。还呢么累

网友B:
还没遇到过SPD电压没有引起不跑码的情况

网友:
不跑码测下北桥刷Bi0S再加焊就0K了。感觉LZ不是在修板是在捡钱。

网友C:
你第二块昂达A55可以直接从24口ATX橙线拉条3.3v线过去就行 没必要从待机那里拉

网友:
楼主,第二块板,不跑码是没内存SPD引起的吗,常知认识,不过内存的情况,应该会跑码,这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SPD电压没有引起不跑码的情况

版主,映泰的我遇到过,不跑,复位灯常亮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修过台式机主板!!~~~

网友:
维修笔记    记个大概现象和结果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了点纸巾戳进去是指针脚陷进去那边吗?测了下北桥旁边的几个0欧姆电阻是测时钟吧?

是测北桥供电。

网友:
眼力好啊  我一般很少注意针脚的~

网友:
楼主修主板价格多少?有块映泰A870

网友:
实用修理贴,收藏起来,

网友:
一天修这么多板,赚了不少钱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SPD电压没有引起不跑码的情况

华擎A55 修到过的  有复位,但是不跑吗  最后是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没遇到过SPD电压没有引起不跑码的情况

有些PG转换电路中  用SPD接三极管B级!

网友:
楼主历害,我的前进目标

网友:
楼主这些技巧可以的,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要能再多发几样就好了,哈哈!

网友E:
第三张板子,,怎么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我复位灯闪,我会去查复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修不好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PG转换电路中  用SPD接三极管B级!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下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第二块昂达A55可以直接从24口ATX橙线拉条3.3v线过去就行 没必要从待机那里拉

有道理啊,只要一根很短的线就可以了,还不影响美观,之前没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了点纸巾戳进去是指针脚陷进去那边吗?测了下北桥旁边的几个0欧姆电阻是测时钟吧?

纸巾塞进去后可以把针脚顶出来,0欧姆电阻是测的北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三张板子,,怎么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呢?

根据维修经验的,AMD芯片组系列主板不复位一般有些都是桥虚焊出问题多。

网友:
这种故障修这还是很快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请问:楼主是搞专业维修主板显卡的吗?楼主在哪个地方的?

网友:
这么多台板。可是我有点纳闷

网友:
别说别人是傻帽,他是给你送钱的你应该感谢他。要有感恩。

网友:
两节电池电明显偏高,不挂才怪,楼主好功力

网友:
第一例用纸不是很好,我一般用有弹性的胶,那样才用得久。

网友:
看的出楼主功底很厚实的

网友:
第二个事内存那里没有电吗

网友:
楼主厉害,实战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