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无法开机,插上电充电灯不亮。

楼主(2016-01-28):
自己用了5年多的Y450,按开机键无反应,插上适配器充电灯也不亮。
但插上电仔细听,会听到很规律的哒哒哒声音,据此是否可以断定是电源小板问题呢,求教了,谢谢。

网友:
拿专业的地方检测维修为好。。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之前出现过正在使用过程中直接熄火,但是不是因为温度高引起的,因为熄火时温度只有四五十,这次熄火后再也开不了,所以才怀疑电源小板,想求教大神这样是否可以判断了,想自己买个电源小板来换

网友:
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不是,只是自己爱倒腾,目前只是算初步认知阶段,
希望指教,谢谢。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现在手头也没工具,拿出去检测一下算了。

网友:
你不试搞维修的吧  ,不建议自己动手,不然会造成人为的不好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