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 V6.5主板死活档D3

楼主(2016-01-28):
换CPU ,换内存,都不行,VDD_REF 0.95V   ,vcc_spd 3.37 v   ,VTT_DDR 0.95v,打值数据,地址和时钟都一样的 就是不过,BIOS 也刷过了,还是一样。压桥,压CPU都一样。哪位师哥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查下内存SM总线的两个电压看看

网友:
双面条 1333的好亮,1600  单面4G不好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内存SM总线的两个电压看看

时钟总线 3.3V,数据总线 0.09V,跑线,到了数据总线到了时钟芯片,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总线也连接南桥   的  顺着数据总线 找吧  有可能是钳位 二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