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28):
一块技嘉GA-B75M-D3V主板,内存、桥、供电都正常,供电芯片采用ISL95836,供电 EN都正常,就是没供电输出,用手摸IO附近的电阻电容,有时不出CPU供电,有时它又可以正常跑码,跑码后有时亮机掉电或者可以正常亮,把IO和附件的电阻电容都加焊过,桥附近的电阻电容也加焊了还是这样,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试机,它又正常了使用了一天,今天再开机正常亮机了半小时,掉电了,再开又是用手摸IO附近的电阻电容,有时不出CPU供电,有时它又可以正常跑码,跑码后有时亮机掉电或者可以正常亮,没思路了。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BIOS有问题也会引起无CPU电压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很悲催,死不死活不活的故障最难搞了。直接坏了还好检查一点。一般像这种情况,有保修的叫客户保修,过保了就叫他换板,修起来太浪费时间了。还不一定能真正地找到问题,测试也很耗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试,BIOS有问题也会引起无CPU电压的

bios没问题吧,有时都可以正常亮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没问题吧,有时都可以正常亮机用的

GA的板子BIOS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也不能证明BIOS没有问题,因为GA是双BIOS设计

网友:
个人觉得   开机触发后黑屏无CPU供电时你全板量一遍电压和其他工作条件   应该能有发现

网友:
应该是某个三极管不良。我修到过三极管不良导致有时候能开机,使用一段时间掉电,有时候无法亮机的情况。

网友:
三极管,电源IC

网友:
前不久相同板子类似故障是换了I/O解决的,可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一般是元件不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