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 x191w 接电源灯闪一下

楼主(2016-01-28):
宏基 x191w 接电源灯闪一下,之后就没反应了。量开关有3.3V,按下有变化3.3--0--3.3
如果接VGA信号 电源灯就会一闪一闪,同时屏隔几秒会闪一下

是程序的问题吗,拆开之后好多电容爆了,都换好了出现了现在的现象

网友:
电源灯闪一下没反应,确定下还有没有电,如果没电就测下电源板输出的5V及十几V的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有故障,,,,,,,,

网友:
你一步一步查哇

网友:
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电源还有问题,看看5V供电有没有。没鼓包的也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拉不动后面的电路,反复的启动,就这么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