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卡LOGO 通病

楼主(2016-01-28):
碰到此机器卡LOGO 外设排除排除之后直接换显卡,加焊不管用,要是想省事,可以直接去掉独显的电感,只用集显,但是持方法需要征求客户的同意 目前修过3台 都是同样的毛病

网友A:
这本子直接假焊桥就好了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我加焊好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直接假焊桥就好了

这种情况焊桥没用。要么换显卡,要么用集显

网友D:
卡LOGO一般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焊桥没用。要么换显卡,要么用集显

遇到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我加焊好过

目前遇到3台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LOGO一般是桥的问题多

以后你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我说的方法。

网友:
这个可以吗,楼主 威武。

网友:
没有修到卡LOGO和显卡有关系的情况  下次遇到了   操心一下

网友:
n4050  卡LOGO的话 我都是焊显卡 不行就只能换  都能搞定

网友:
要是顾客能通用,这样就下了修这个型号就赚钱了

网友:
这个我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  我来试下

网友:
是显卡坏了

网友:
哦? 独显改集显?直接拨独显的电感就行了? 这机子改起来真方便,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情况 试试

网友:
楼主直接拆了电感就可以独享换到集显了么?有图没?弄点真相出来瞧瞧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好了

网友:
这种方法客户一般都不会同意

网友:
小弟冒事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有问题的话也会出现在W7开机花那里卡着,去掉显卡驱动就OK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卡LOGO是显卡问题,取下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是显卡卡Logo吗

网友:
改方法用来判断故障还是不错的。学习了!

网友:
我这个是加显卡驱动掉电,卸载就好。加焊试试。

网友:
技术这东西各有千秋,加南桥好的有,改集显好的也有,但我修过多台,显卡出问题的机率高点

网友:
我的怎么拆了电感不行啊,我的还有一个问题第一次开机卡LOGO,关机第二次开机就不显了,要拨了电源才可以显。

网友:
这机子可以直接拆电感用集显啊。。。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是显卡问题

网友:
通病的机子 也碰到过加焊好的

网友:
还没修到过学习了

网友:
飘过,只是整点下载分

网友(2016-07-12):
前两天遇到4050,电流0.2左右,开机无显示

网友:
显卡引起的卡LOGO还是第一次听说  下次要注意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加焊就好了

网友:
下次碰到一定要测试一下

网友:
通病挣钱的,呵呵

网友:
你这个问题,别人早就知道了好不啊

网友:
我先加焊下试一下

网友:
不是这个显卡问题  去掉独显电感也是卡LOGO

网友:
没修到卡LOGO和显卡有关系的情况

网友:
呵呵! 基本上就是加焊就行了 除非修了几次显卡了

网友:
还有 AMD 的机子就是用集成的问题也多

网友:
改集显方便

网友:
换显卡也不便宜吧,楼主修这个报价多少钱呀?料板上的还是买的新显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