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路由器使电脑网速更快

楼主(2016-01-28):
     有两个解决方法法,第一个是进入路由器设置路由器限制每台电脑的上网下载和上传速度。
     二。通过宽带路由器共享上网,会使上网速度存在一定的损耗,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过可以通过以下办法将这种损耗降至最低,即更改路由器的MTU值:
     MaxMTU在注册表中的位置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sNetTrans\00yy,键名为“MaxMTU”,其中“yy”是TCP/IP的入口,随设置的不同而不同,一般在0030之间。
那么又如何判定某个MTU值是最适合的呢?进入DOS环境,输入以下命令行:
ping -f -l 1492 192.168.0.1.
     提示:其中“192.168.0.1”是网关IP地址,1492为数据包的长度,参数“-l”中是小写的L.如果出现下面信息:Packet needs to be fragmented but DF set,那就表示MTU值太大了。
     而如果出现:Reply from 192.168.0.1bytes=1492 time<10ms TTL=128则表示此MTU值是可行的,不过还是建议多试几个找到最佳值。
        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由塔为路由器论坛编辑整理http://bbs.tawei.com

网友:
我理解有限,还是不太明白啊